请教AD输入保护

楼主(2008-02-19):
我现在用AD8371这款芯片检测电感的通断电时的电流值,AD输入断经常出现负电压,烧毁芯片.关于AD输入保护请大虾们提点宝贵意见.谢谢了

网友A:
加二极管通到地和正5V

网友B:
输入

输入串小电阻,然后二极管钳位到地和VCC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