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正负5V供电和正负12V供电效果差别会很大吗?

楼主(2008-02-19):
  菜鸟请教下大虾们,运放正负5V供电和正负12V供电  其放大效果差别会很大吗?

网友A:
这要看对运放输入输出幅度的要求

输入输出幅度大,就要用较高电压。
供电电压对增益和带宽影响很小。

网友A:
至于“放大效果”,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楼主:
明白了

明白了 放大效果,问的就是供电电压对增益和带宽影响  呵呵 没说清楚不好意思!
 谢谢 maychang!
再问下   用5到12V之间电压给运放供电行不?比如7V?

网友A:
别说+/-7V

就是+9V/-6V都行,只要满足输入输出幅度要求。

楼主:
非常感谢 maychang的回答

非常感谢 maychang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