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容知识

楼主(2008-02-24):
我在a/d转换的板子上加几个小滤波电容(104),主要是抗干扰,去除高频干扰,不知那种类型的电容好,请知道的各位赐教。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一般的磁介电容就行

楼主:
是那种小瓷片电容吗?

网友B:
我也问一下

如果采样电压MIN=1MV,MAX=1000MV;用瓷介也合适吗

网友C:
无感的薄膜电容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