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D9042的模拟输入问题

楼主(2008-02-25):
各位大虾,小弟想用AD9042进行高速采集的设计,看了资料,有点不是特清楚,当把Voffset通过50欧电阻连接到Vref时,模拟的真实输入范围是1.9V到2.9V吗?(2.4+-0.5),转换完的数据输出计算公式是(CODE/4096)*1.0V吗?请大虾指点啊?

网友A: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真实的模拟电压的输入电压范围是0-VREF,VREF=2.4V,其输入的电压就不应大于2.4V,否则会得到输出为FF的值,转换结果的值为CODE=1024*(输入电压)/VREF,最小分辨率为VREF/1024

楼主:
感觉不是啊

普通的AD肯定是那个道理啊,但我读AD9042的DATASHEET ,感觉不是那个意思!它的输入峰峰值最大是1V(1Vp-p).器件本身引脚有输入offset 端.

网友A:
顶一下

昨晚看了一晚上的AD9042datasheet,还是有些不太明白的地方,希望哪位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没人响应啊

我读了几遍数据册,感觉就是当把Voffset通过50欧电阻连接到Vref时,模拟的真实输入范围是1.9V到2.9V,(2.4+-0.5),转换完的数据输出计算公式是(CODE/4096)*1.0V.没人用过吗?

网友A:
我把我的想法说一下,

AIN输入采用差分放大器的形式只是为了消除模拟量的共模干扰,其最终得到的电压是VOUT=2.4V-AIN,然后再进行AD转换,AIN的输入电压范围还是0到2.4V.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不同的看法啊

AIN输入采用差分放大器的形式只是为了消除模拟量的共模干扰,其最终得到的电压是VOUT=2.4V-AIN
上面的说法我同意,但输入范围肯定不是0到2.4伏,输入的峰峰只能是1V.

网友A:
有没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我也想知道

楼主:
没人用过啊

郁闷

网友A:
>......

Analog Input Voltage 0.5-4.5 V,VOUT=2*2.4V-AIN,英语水平有限

楼主:
就没人回答啊

看来只有我做完实验,再告诉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