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4个三极管就能做T触发器(不用电容)!

楼主(2008-02-25):
(无正文)

楼主:
没有电容(结电容就无法避免了),速度当然可以比较快,

上个世纪,有些电视机用芯片的行频处理部分就用到了这样的电路,
之前我以为7个已是很少的了,真是天外有天!

网友A:
在IN高电平维持期间,输出什么状态?

楼主:
红圈部分被叫做 触发引导电路,

触发引导电路可以引导IN高电平触发下面之前没有导通的三极管,
一旦引导成功,此三极管即导通,
由于触发引导电路引导成功后形成自锁,将不会触发另一只刚刚截止的三极管,

网友B:
很绝妙的设计

触发时,把触发引导电路部分看成发射极输入,就很好理解了

而触发引导电路是正反馈的,类似可控硅,动作后就自锁了,直到下次断电后在重新上电

楼主:
对不起,忘了画红圈了,补在1楼,

网友A:
对此电路的可行性,持保留态度

在状态转换时,会经历触发引导电路两三极管发射级等电位的过渡,
此时两引导三极管电压完全对称,趋向不定。

楼主:
请awey大叔看看我的分析过程,我认为不会出现不定状态,

忽略所有结电容,忽略所有漏电,三极管没有临界导通状态,
在以上条件下,假设上电后T1导通,Vin=0,T2必截止,
此时Va=Vce1=Vb,Vc=Vbe1,
从现在开始Vin慢慢升高,
当Vin<Vce1+Vbe3时,T3、T4都无法导通,
当Vin稍大于Vce1+Vbe3时,T4仍无法导通,T3开始导通,
此时,Ve=Vce1+I*R2+Vce3,Vf=Vce1+I*R2+Vbe3,Va保持Vce1几乎不变,而
Vin慢慢升高,当Vce1+I*R2<Vbe2,则T2无法导通,
当Vin升高到Vce1+I*R2稍大于Vbe2时,若T2导通而T4不导通,则要满足以下两式:
Vce1+I*R2>Vbe2,
Ve=Vce1+I*R2+Vce3<Vbe1+Vbe4,
假设所有三极管的Vbe都相等,则有:Vce3<Vbe,此条件较易满足,
所以T2成功导通,T4维持截止,
T2导通后,电路翻转,Vin可以停止升高,要维持T4截止,则有:
Vbe2+Vce3<Vce2+Vbe4,
若Ice2>>Ice3,则Vce2>Vce3,上式满足,
所以电路成功翻转,

网友C:
还是有疑问

1.初始状态怎么能确定一定是T1导通。
2.当成功翻转后T2导通T1截止,如果此时电压一直维持才刚好翻转的状态,那
  刚才翻转过来的电路是不是又要翻回去呢?翻来翻去————>振荡了?

楼主:
hd12请仔细看我在12楼的分析,

网友D:
只是假设T1导通,也有可能是T2导通了,

高呀!

网友E:
可能有很大的集成价值.

思路不错,至少沿引导触发的思路肯定能成功.
有时间的兄弟可以搭板子试试,真是可以的话这个电路是否可以做个专利,
我认为可以作为一种单元模块,有很大的集成价值!

楼主:
我搭板子试过了,

效果不好,不是每次都能成功,可能是电阻的取值不当,
有些电视机用芯片就用到了这样的电路,
如:D7193AP的PAL识别器,
AN5620X的PAL识别器,
D7609P的2:1分频器,
不知道申请专利行不行,

网友F:
仿真一下看看

楼主:
只有这个参数仿真成功,稍微改一点都不行,

网友A:
电视机用芯片的图是示意性的,不一定是真实的电路

不是每次都能成功,那就是随意的,这种数字电路对电阻的取值要求都是很低的,不然就不叫数字电路了,看来是原理上的问题。

赞楼主的钻研精神。

网友G:
佩服lz的精神。。

网友B:
要增加可靠性(阀值门限)很简单,T1T2基极串二极管垫高电

触发的关键还是在T3T4的正反馈自锁上,
T3T4就是发射极输入电路,
由于有正反馈,就算过渡期中间b/c电压相等时,e/f电压也是不相等的,T3T4的导通程度时不一样的,最后在Vin掉电前T1T2的输出状态实际上时有T3T4的稳态来决定的

只要静态工作点合适,管制配对误差别太大,应该是能保证每次都可靠翻转的

楼主:
这个是我以前设计的7管T触发器,大家看看可行否?

仿真是成功的,就是没实验过,

网友B:
建议整理成对称结构,这样子很不好看

楼主:
看等效图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H:
不错

这个看来有很好的研究价值啊,用3个就可以,真是厉害.

网友I:
负载?

你有考虑负载吗?干扰呢?这个是不成熟的,继续有想法就是好的

楼主:
谢谢楼上提出的意见,

网友J:
高,高见啊

网友K(2008-04-24):
看不到图!

网友L:
怎么没图啊

网友M:
看不到,麻烦再贴一次啊

看不到,麻烦再贴一次啊

网友N(2009-10-10):
看看,我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O:
T触发器?2个管子就可以啦,外加2个二极管。

网友P:
我怎么看不到源文件

网友Q:
日后拜读。。。

网友R:
看不到图了!!!!!!!!

斑竹!!!!!!

帮帮忙呀

网友S(2009-11-25):
mark一下,以后再来看

网友T(2010-03-29):
仿真结果没用余量 那这仿真结果没有一点意义

网友U(2010-05-03):
以后看,做记号

网友V(2011-11-11):
参数要求不是那么严啊,仿真翻转很可靠,就是触发电平保持时输出电压只有满幅的一半,好像pSpice仿真很多东西都乖乖的,用CD4013作T触发器仿真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W(2012-02-13):
为什么看不到?

网友X(2012-08-03):
占坑,晚上回去试试。20#的图可以用

网友Y(2012-11-25):
EWB,很久没用这个软件了,

网友O:
高中时用分立搭过,T只要2个3极管,2个2极管,4个电阻。

你的电路一定要用电容吧,我这个电路是不用电容的,

网友Z(2014-02-28):
看不见图呀 。。。。。。。。。。。咋回事

网友Z:
还是看不见

网友AA:
引用 网友Y:
EWB,很久没用这个软件了,

现在已经改名叫Multisim了。EWB已经不存在了

楼主(2015-08-24):
引用 网友V:
参数要求不是那么严啊,仿真翻转很可靠,就是触发电平保持时输出电压只有满幅的一半,好像pSpice仿真很多东 ...

是的,这个电路可以做到很可靠,我以前仿真不行是仿真软件的问题,实际搭电路之所以不行,原因是按键有抖动,我没有加消抖电路,后来加消抖就OK了,

网友O:
@manbo789  不需要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O:
@manbo789  不需要电容

我觉得不可能,你可以把电路贴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