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并口地是和电源插座地线连接在一起,ARM地呢?

楼主(2008-02-25):
我用万用表测试发现,PC机的并口的地和电源地线的地是短接在一起的,他们是如何短接的了?是通过了类似于电感的原件短接的吗?还是直接短接?
并且我发现示波器的表笔的地也是和电源地线短接的。
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们在调试的ARM9 (AT91RM9200)模块时发现的。ARM9模块插在背板上,背板提供+24V电,ARM模块是通过DC-DC电源供电工作的。当ARM9工作时,我们抖动背板时,ARM经常跑死,软件看门狗也不起任何作用。最后发现,如果把计算机的并口连接在下载口时,就不跑死了。更有趣的是,把示波器的表笔的夹子夹在ARM内部数字地上时,不论如何抖动板子,也不会跑死。最后,我猜测,是通过并口或示波器把ARM内部数字地短接到大地上。
请问各位大侠,是否能解释这个现象。还有我能把ARM的数字地直接短接到交流电源的地线上吗?还望赐教!

楼主:
实验

我直接将ARM内部数字地与交流电源大地相连,但ARM跑死的更容易了。为什么啊?现在又没有解决思路了。

楼主:
又有新的进展啊!

谢谢,上面大侠,我也意识到是关于浮地系统与接地系统的问题,这几天正在看,但知识太零散了,不系统。
今天实验又有新的进展了。我把我们电路板的照片传上来,大家一起研究下,能找到问题的本质。
看了我们板子的照片您就知道,我们的一个模块是两块板子拼接在一起的。电路原件是在小端板上。另一块板子,我们称为大端板,是把小端板上的下载口、ARM的串口等信号线连接到背板上。
大端板和小端板都在板子边缘包了一圈大地,通过铜镙柱和中间的插针连接在一起,再通过小端子打插针引到背板上的大地。但目前大地什么也没有接。(这很重要?)
今天我们把模块从背板上拔下,单独供电。发现如果没有大端板,如何振动,都不跑死。但接上大端板后,很容易跑死。看样子不是背板问题了。又发现,把手放在铜镙柱上,就是板子外围包的一圈大地(一圈本想接大地铜)上时,就跑死了。用万用表打,它没有和任何信号短路啊!突然想起了网上看到的一段论述:“浮地与接地; 系统浮地,是将系统电路的各部分的地线浮置起来,不与大地相连。这种接法,有一定抗干扰能力。但系统与地的绝缘电阻不能小于50MΩ,一旦绝缘性能下降,就会带来干扰。”
会不会是系统与外圈地的绝缘电阻不能小于50MΩ了吗?于是我把一个模块的内部数字地和外圈地短接了。在没有上背板单独供电情况下,没有跑死。上背板后,抖动,拔插其他模块,也没有跑死。于是,我把其他模块也做了同样处理,经过几个小时了,目前还没有跑死。
当然我也没有可以高兴的。一是因为,早已习惯了这种打击,那就是本以为已经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了,但过段时间过又被事实证明不行。二是,即使解决了问题,也不清楚为什么,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啊!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探讨,如果您需要什么数据,要我做什么实验,我一定提供。

楼主:
照片二

照片二

楼主:
不好意识,照片太大了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34&page=1&t=2866628&tp=%u7535%u8111%u7684%u5E76%u53E3%u5730%u662F%u548C%u7535%u6E90%u63D2%u5EA7%u5730%u7EBF%u8FDE%u63A5%u5728%u4E00%u8D77%uFF0CARM%u5730%u5462%uFF1F
上照片要小些,便于查看,特别是你的网速不快,可能看不见这大的照片。麻烦了。

楼主:
终于把问题定位到死铜上了

昨天做了实验,发现问题其实在小端板(ARM板)上也有。当从背板上取下模块,用手触摸外圈包独立的大地(其实什么也没有接的铜皮),也会跑死。哪怕是触摸到被阻焊层覆盖的部分,也会跑死。这时才想起,死铜的干扰。以前只是知道不能有死铜,但不清楚的会产生何种干扰。我用1M的电阻接在ARM地和那圈死铜上。用示波器打电阻两端电压。当用手触摸,发现峰峰值有9V以上,更搞笑的是不同人触摸,峰峰值大小不一样呢。这和体重有关吗?哈哈
不过同样发生在Infineon的XC164上,它是16位单片机。就没哟跑死过。这是说明ARM 抗干扰差,还是ARM速度快?
我还想问如果要深入了解这个问题,还需要掌握那些知识了?是射频吗?

网友A:
产品即使不连接大地,也不应该会死机

产品即使不连接大地,也不应该会死机,会死机说明你还有问题

要保证这一点之后,再去接大地!!!!!!!!!!!

我都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