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信号一定是交流吗

楼主(2008-02-25):
如题,谢谢

网友A:
一定有交流成份

有没有直流成份,不知道。

网友B:
交直流应该都有

PWM信号一般是方波或三角波吧,0到高电平。
交流是sin信号,傅立叶展开,交直流都有,还有谐波。

网友C:
TO ALL

PWM波是一种等幅不等宽的波形

网友D:
是有交直流的

网友E:
都讲到频域了啊.

如果这样讲.还弄的清楚啊. 我想maychang前辈应该是说交流信号有没有叠加一个直流信号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