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电阻的方法

楼主(2008-02-25):
本人正在设计一个仪器,其中一个功能是测量0.1K-100K的电阻(+ -0.1K),
刚开始打算用电桥测的,但其规律性太差,所以现在考虑用恒流泵,因本人对恒流电路了解较少,请各位提拱一个人50UA的恒流泵,谢谢!!

网友A:
运放搭.网上一打把

网友B:
运放的反相放大电路中

Vo=-Vin*(Rf/Rin)
Rf上的电流等于Vin/Rin 如果Vin Rin固定,则此电流恒定

Rf=-Rin*(Vo/Vin)

楼主:
谢谢,我今天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