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8-02-26):
电流变电压

网友A:
看不出有什么 问题

网友B:
可能:

1、采样电阻太大影响被测电流
2、电流小时,输入电压偏离运放的线性区

网友A:
awey:

那如何修改比较好呢?

楼主:
4-20ma电流变换

输出经线性光耦到ADC,怎么修改

网友C:
如果电流在2到20mA,这个图可以

你的VOUT是到ADC吗?

楼主:
经过光耦隔离到ADC

网友C:
没看出有什么问题?

说一下在这里用光耦的理由?

楼主:
单电源供电有点问题

4mA时的线性度已经很差了,电位器是为了配合输入ADC,比如基准电压是2V,输出就要调到2V内

网友D:
没问题

4-20ma没有什么问题,我用过,而且效果还很好。

网友C:
VCC是多不,可以考虑一下适当加大那两个300欧的电阻

网友E:
如果输入的是交流,肯定有问题了

如果输入的是交流,你的负相信号就没法放大了,电流太小时也没法放大。放大器都不在线性区工作了。

网友F:
awey说的对

awey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