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源与电流源

楼主(2008-02-26):
请问下~这样两个电路~一个是整流后的滤波电容关联有一个1K的电阻~这样的电路不是不可以等效成一个电流源
       另一个是整流后的滤波电容后没加电阻~这样的电路是不是可以等效成一个电压源?

网友A:
什么是电流源?什么是电压源?

....

网友B:
电流源与电压源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理论上讲,内阻抗无穷大,能够输出一定电流信号的电源装置称为“电流源”。实际上,当电源内阻大于负载阻抗十倍以上时,即可将其视为电流源。
理论上讲,内阻抗等于零,能够输出一定电压信号的电源装置称为“电压源”。实际中,当电源内阻小于负载阻抗十倍以上时,即可将其视为电压源。

网友C:
实际的电源,既不是恒压源,也不是恒流源

总有一定内阻。
是否可以近似看成恒压源或恒流源,完全看你的使用条件及要求。
基本上同意3楼所说,只不过这个倍数,也要看你的要求如何,要求高可能需要100倍以上,要求低可能3倍5倍已经可以满意了。

楼主:
如果我要得到一个较高的电压~现在有两个电路给你选择~两个都是输出较低电压的电路`我把两个电路的输出~按两个电容的极性对应来接~是不是就可以得到较高的电压输出呢?
用戴为南定理如何来解释?~

网友C:
如果那两个电源没有任何公共点,可以这样接。
两个电源输出电压较高时,这样接还需要考虑两个电源对工业电网以及对大地的抗电强度。

楼主:
嗯`谢谢~可以用戴为南定理说明下么
上面说的那两个模型电源~能得到电压或是能得到电流的`个人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两者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为何要分成这样清楚?

网友D:
电压源电流源

电压源:在额定负载范围内,调节负载,电源输出电压不变(实际有一定改变,参数叫做负载调整率)

电流:在额定负载范围内,调节负载,电源输出电电流不变

网友E:
说清楚

1,理想电流源的并联内阻无穷大, 实际电流源并联内阻很大单不可能做到无穷大.
  实际电流源可看成理想电流源并联一个很大的内阻.理想电流源的电流与负载电阻大小无关.实际电流源受电压和功率的限制,负载电阻不能太大.

2,理想电压源的串联内阻为0, 实际电压源串联内阻很小单不可能做到0.
  实际电压源可看成理想电压源并联一个很小的内阻.理想电压源的电压
  与负载电阻大小无关.实际电压源受电流和功率的限制,负载电阻不能太小.

3,电容不能近似看成电流源,容量很大时, 短时间内可近似看成电压源.
  电感不能近似看成电压源,容量很大时, 短时间内可近似看成电流源.

彭建学  上海

亲回答的很到位了,小的收获不少喔。更正可能笔误:实际电压源可看成理想电压源并联一个很小的内阻,应该是串联一个很小的内阻哦。毕竟亲一开始就点题了:理想电压源的串联内阻为0。从原理上解释来看刚好也成立,即将所有电压加到负载上了。

网友F:
电容是一个很好的小电流电压源?

楼主:
没错~记得学这个定理的时候是跟叠加定理一块学的~
书本上给的电路都是太简单的电路~在实际中`要用到书本上的东西~还真是难用!
 本想用这个定理来解释下两个电路并联起来可以或得更高电压的~只是不能确定能不能这样等效?

网友B:
鄙人无才无德无文化.....

LS您好
鄙人觉得:
我觉得您对并联电路求电压的想法不妥。并联电路用求电流的方法比较稳妥。对于串联电路用求电压法比较稳妥。
对于内阻较高的电路,将其等效为电流源,用并联等效法求之;
对于内阻较低的电路,可将其等效为电压源,用串联等效法求之。
不知对错,肯请批评。鄙人无才无德无文化.....

楼主:
看看你说的这样~我都不敢争上两句了`
鄙人无才无德无文化.....

网友(2019-05-29):
引用 网友B:
鄙人对戴维南定理的一点认识以下仅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戴维南是何许人也,鄙人不知。不是中国人是可以肯 ...

亲的技术功底十分了得,通俗易懂,小的自愧不如,学习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