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这芯片吗

楼主(2008-02-27):
DC-DC芯片,输入0~5V,输出为0~15V
即输出Vout=3Vin。
恕小弟无知,请问有这样的芯片吗,谢谢

网友A:
放大器 还好,电源不行了,接近零不好做

网友B:
电流要多大?

如果电流很小,用232芯片就行。

楼主:
回3楼:

电流很小的,232芯片??!MAX232???

网友C:
数字还是模拟的?

数字信号可以考虑232

但不能叫DC-DC芯片,DC-DC一般指的是电源转换。

网友D:
照他的=式看,用运放更直接

楼主:
模拟信号,不是数字的

楼主:
顶上来,希望得到高人的回答

网友E(2008-08-04):
TPS62040

TPS62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