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照明

楼主(2008-03-02):
  有谁做过led家用照明的,出来冒个泡,能否把电路的设计思想共享一下,最好把自己的电路贴出来,小弟就此感谢了.

网友A:
我用电阻电容降压

近似恒流源。
用作夜间灯。

网友B:
低技术,大市场的一个新兴行业

关键是要有高亮度高效率低成本的LED,目前主要是大功率的LED成本较高。

网友C:
要选好厂家,目前市场上LED的质量差距很大

网友A:
同意3楼和4楼

国内生产的LED,一般寿命都比较短。

楼主:
led选择

  如果做那种能够替代家用照明灯的led照明,led最好选择哪种类型的(主要考虑其成本),最好电路与led控制的总功率控制在8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