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放大热电偶传感器输出信号

楼主(2008-03-02):
(无正文)

网友A:
热电偶信号的特点是

直流(带宽很小),幅度小,精度要求稍高。
热电偶很少有差动输出的,多数是单端输出。故仪表放大器没有优势。
一般用低失调低温漂的高精度运放,例如OP-07一类。如果OP-07不能满足要求,可以考虑斩波自稳零运放如ICL7650甚至MAX432等。输入端加低通滤波。
如果要AD转换,应该选择转换速度慢而精度高的,双积分比较合适。

网友B:
听课

还没实际接触过呢

网友C:
方法任选

直流毫伏级放大不难,主要注意放大电路失调和温漂,可:
1,输入经模拟开关轮流交叉进放大电路.
(1) 如信号最小幅度大于放大电路的最大幅度失调,放大后经绝对值电路,即可消除失调.
(2) 如信号最小幅度小于放大电路的最大幅度失调,正反分别输入放大后分别用采样保持器保持,两个采样保持器输出相减,即可消除失调.
(3)用模拟开关先将输入接地, 放大电路输出与0比较放大后输出到调0电容,该电容电压反馈到放大电路输入端,使闭环调接输出(即放大电路输出)0.
  再将信号接入放大电路输入, 调0电容与比较放大器断开, 此时调0上存有放大电路折算到输入端的失调电压的负值, 此时放大电路输出消除了失调.
(4)将输入用模拟开关正反接入(相当于调制为交流)放大电路,放大电路级间用电容藕合,输出取绝对值,即可消除失调.
2, 直接用自动稳零放大器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5种方法任选

 方法任选

直流毫伏级放大不难,主要注意放大电路失调和温漂,可:
1,输入经模拟开关轮流交叉进放大电路.
(1) 如信号最小幅度大于放大电路的最大幅度失调,放大后经绝对值电路,即可消除失调.
(2) 如信号最小幅度小于放大电路的最大幅度失调,正反分别输入放大后分别用采样保持器保持,两个采样保持器输出相减,即可消除失调.
2,用模拟开关先将输入接地, 放大电路输出与0比较放大后输出到调0电容,该电容电压反馈到放大电路输入端,使闭环调接输出(即放大电路输出)0.
  再将信号接入放大电路输入, 调0电容与比较放大器断开, 此时调0上存有放大电路折算到输入端的失调电压的负值, 此时放大电路输出消除了失调.
3,将输入用模拟开关正反接入(相当于调制为交流)放大电路,放大电路级间用电容藕合,输出取绝对值,即可消除失调.
4, 直接用自动稳零放大器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还有

1,冷端温度补偿
2,非线性校正
3,断偶检测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maychang

热电偶很少有差动输出的,多数是单端输出。故仪表放大器没有优势
热电偶有两个脚的,不是差动吗?好象有端是用来温度补偿用的

楼主:
maychang能提供个简单的电路图吗

网友A:
“热电偶有两个脚的,不是差动吗?”

热电偶形式多种多样,甚至有像双股硬线一样的,塑料皮,两条金属线,想要多长自己剪。
两个脚,可能是铠装热电偶吧?
温度补偿不是在铠装热电偶内,是在铠装热电偶外,两条导线,也是用多长自己剪。

楼主:
热电偶两个脚的

输出电压是不是两脚差的电压.然后温度和输出电压成比例.

网友A:
严格地说

输出是热电偶的电动势。
热电偶电动势绝不是与温度成正比的,其函数关系需要查该型号热电偶分度表,或按照该型热电偶公式(幂函数)计算。

网友A:
另外还要注意

热电偶全称是温差热电偶,只能测量两点之间温度差,不能测量某一点的温度。
热电偶测量两点之间温度差,得到的温差电动势又是温度的函数,换句话说,不同温度同一温差,输出的电动势一般是不同的,需要修正,这就是 pengjianxue 所说的冷端补偿。

楼主:
我昨天看到参考书上是这么说的

好象热电偶的信号先经过放大,在经过平方电路,在和前面的传感器信号想加.为什么要经过平方.用单片机来处理就不需要这平方电路了吧.只要得到的传感器信号放大到AD能测量的范围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平方?

不知道那是要做什么。
从来没有听说过。只听说过放大,AD转换交单片机处理。

楼主:
如何进行冷端温度补偿

    那如何进行冷端温度补偿,是不是先算出冷端温度,在对表查出对应电压,然后传感器输出电压加上补偿电压,在查表算出被测温度?

网友D:
冷端补偿就类同‘参考电压选取’~~

楼主:
冷端补偿一般用什么方法的

是不是一定要测出冷端温度的 ?书上看到有电桥补偿的,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E:
如果传感器因为温度的影响电压有偏差

如果传感器因为温度的影响电压有偏差
1:如果偏高,你就想办法把它减掉一点
2:如果偏低,你就想办法把它加上一点

网友F:
唉,LZ就不会自己去先看看书吗???

网友G:
不知道有那么多的方法

网友C:
实际

现在实际上冷端补偿多数采用测量冷端温度的办法,
如用芯片AD590,LM135,LM235,LM335,DS1820,精度要高可用PT100.

彭建学

网友H:
这个是温度分度表

网友H:
这个是电路图

C1-和C1+为热电偶的输入

楼主:
书看过的,传感器上的书一般讲原理

也不是特别详细,实际想做的话总要选种实际的,书上有种用电桥补偿的,不知道原理.它好象不用测量冷端的温度

网友I:
这个东西做了N年了。但是要作好还是比较麻烦的。

学习啊。平常没有接触过温度这方面的。

楼主:
"2,非线性校正"

我书上看到的平方电路是用在非线性校正中的,实际电路中一般要不要非线性校正的呢,一般采用什么方法.

网友J(2008-05-07):
回十四楼

十四楼的“平方”是用来线性化的硬件电路,当让也可以在软件中线性化这样就降低了硬件的复杂度

网友K:
实际上,不要这么麻烦

第一,不要用运放放大
     通过内置PGA的AD芯片来实现,热电偶的输出有几十毫伏,对以CS1160或者是CS5550之类的完全可以胜任,我以前公司早期使用的是CS5550,现在开始使用的是CS1160了。
第二,冷端温度补偿
    现在的确是通过测量仪表附近的温度作为冷端温度。冷端温度通常有±1℃的精度就差不多了,我以前公司用的是测量NTC来实现冷端温度测量的。
第三,非线性补偿,实际上在应用的时候,由于没有用运放等器件,非线性补偿基本是不需要的。
第四,做一种热电偶不难,难点在于能够通吃所有的热电偶。我以前公司采用的方式是曲线拟合的方式来实现所有的热电偶通吃。当然,在使用之前要用串口来设置一下将要使用的热电偶类型以及测量的温度范围。
第五,对于热电偶测量,通常是用于工业场合,所以,对于仪表的温漂要求比较高。我以前公司隔离的温度变送器温漂只能做到200ppm一下。实际上,竞争对手有做到50ppm的。

网友G:
想通吃,要注意什么?

第四,做一种热电偶不难,难点在于能够通吃所有的热电偶。

楼主:
"热电偶的输出有几十毫伏"

热电偶输出电压只有uV级

网友L:
所谓电桥补偿是补偿冷端温度的变化

电桥里面有个测温电阻, 所谓关键在测温, 不在电桥
热电偶输出电压不会 uV 级吧? 除非量程很小, 这种情况下真不如用 Pt-100

网友M:
re:emailli

--------------------------------------------------------------------
第三,非线性补偿,实际上在应用的时候,由于没有用运放等器件,非线性补偿基本是不需要的。
第四,做一种热电偶不难,难点在于能够通吃所有的热电偶。我以前公司采用的方式是曲线拟合的方式来实现所有的热电偶通吃。

_________________实际上曲线拟合就是在做线性化----------------------

-------------------------------------------------------------------
第五,对于热电偶测量,通常是用于工业场合,所以,对于仪表的温漂要求比较高。我以前公司隔离的温度变送器温漂只能做到200ppm一下。实际上,竞争对手有做到50ppm的。

-----------------200ppm是比较差的,50ppm是比较容易做的,还可以做的更好,就是对仪表的温漂进行软件补偿-------------------------------------

网友N:
书上好像看过这些方法

网友O:
以现在的技术做热电偶测温很容易了.

干脆用24AD直接采样,B型热电偶都可以对付,更别说K型了.
冷端补偿最好采用非热偶测量冷端温度的方法,软件计算补偿值.

楼主:
"热电偶输出电压不会 uV 级吧?"

温度很小时是uV级的,几百度是mV了.我用的K型的话41uV/度
软件补偿和查表法测温.

网友P:
学习了

精度要做高很难

网友Q(2009-11-29):
sigma—delta型AD自带可编程放大器,最大128倍。我现在正在学ad7705,因为这个比较好买。按照现在找到的资料,热电偶只需借个低通滤波就直接输入到这类AD里。冷端补偿用个别的什么测温二极管、芯片什么的,让单片机算去吧。如果是AVR这种带AD的单片机测冷端温度,还能省一路7705的差分输入。类似的还有mx7705(兼容ad7705),max1416/1415(引脚兼容7705,内置时钟,更高的线性度,不过貌似不太好买)。只查了美信的,因为样片好搞,ti和adi的还在找。
我觉得用这种ad比咱们这些新手自己搭放大要实际的多。

网友R:
楼主 ,用AD595吧,AD595是热电偶信号调理放大芯片 ,不需要自己拿运放搭电路,AD595的输出可以直接进AD转换器的,精度不错,我以前用过。

网友R:
而且 ,AD595内部已经集成了冷端补偿 。

网友G:
换句话说,不同温度同一温差

13L:相同的温差也不一定相同,是吧

网友G:
热电偶全称是温差热电偶,只能测量两点之间温度差,不能测量某一点的温度。

用热电偶的目的还是没某点的温度。

网友S:
热电偶有很成熟的电路了啊,不过我只用过热电阻的,PT100出来后直接接温度变送器就可以了,现在搞测量都是用别人做好的现成的模块啊,从头做起没必要的说

网友T:
找个宇电的表拆开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U(2011-11-29):
我们公司用的24位AD7794,冷端补偿用PT100,显示分辨率0.001度,主要就是精度没法保证,也就是骗骗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