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运放电路~~

楼主(2008-03-02):
电路如图所示。想问这种电路有什么作用?先谢过.

网友A:
一个错误的精密整流电路

正负半周严重不对称。
正半周放大倍数=1;负半周放大倍数=-5。

网友B:
有什么作用很难说

同样的电路,用在不同的地方,起的作用可能不同。

这个电路,U1C什么作用也没有。这是一个跟随器,但前级输出阻抗并不高,在此加一级跟随器没有必要。
U1A和U1B,一个在输入正半周工作,增益为1,一个在输入负半周工作,低频时增益为5。输出总是正的。但电源应该使用双电源,图中所示是不能工作的,除非输入信号幅值小于0.3V。

网友B:
又和awey撞车了

网友C:
貌似绝对值电路

1,输入为正,输出等于输入
2,输入为负,U1B不能工作.
3,如要输入为负时,U1B能工作, 请加负电源
4,加负电源,且50K换为10K,或10K换为50K, 才是绝对值电路(最好50K换为10K)
5,U1C可去掉
6,0.47微法电容太大了(除非频率很低),响应慢,且频率变化时,输出/输入增益会变.
7,用双运放LF353吧,输入阻抗要比LM324高,偏置电流也要小.价格差不多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还有

下面的电容放在U1B的6脚对地间不好, 当上面的电容比下面的电容小,或上面的RC比下面的RC小, 可引起U1B振荡.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谢谢

首先谢谢各位的发言,这个电路是我从一块线路板上抄出来的,我也很纳闷为什么要这么做,各位的意见我都认真的看过。我想先测试一下,介时再向各位请教。

网友D:
这个电路不加负电源是可以工作的。

输入为负电压时,U1B是反相放大器,输出正电压,通过50K电阻的反馈作用使第6脚保持0V,LM324是可以这样工作的。

网友B:
回 tuwen

我说错了,应该说输入信号幅值不能大于((Vcc-2-0.5)/5))+0.3,否则要用双电源。

网友D:
没看懂maychang说的意思,能再解释一下吗?

((Vcc-2-0.5)/5)+0.3

5大约是放大倍数,2和0.5大约是运放输出的高端死区与二极管的压降。如果超出这个幅度,那也应该用提高Vcc来解决,而不是用双电源。还有0.3V加在一起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E:
IN<0:VOUT=-5*VIN;IN>0:VOUT=VIN

网友B:
回 tuwen

LM324运放输入端允许为负,最大-0.3V。
至于提高电源电压还是用双电源,那要看具体情况,可能改双电源方便,也可能提高电压方便。

网友D:
再争论一下

“LM324运放输入端允许为负,最大-0.3V”。这句话说的是运放的输入端,也就是图中的第6脚的电压。IN与第6脚之间隔着一个10K电阻,IN端的输入电压可以比-0.3V低得多,在负反馈的作用下,6脚电压保持0V(虚短),没有超出允许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