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看看这控制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2008-03-03):
本电路想实现这样的功能:采用单片机过零检测,接收红外遥控,可调电压开关功能等.

网友A:
这幅图画得没有一个元件的数值能够看清楚

楼主就不能画得紧凑些?

此电路肯定不能准确检测到交流过零,因为220V输入串联了电容,“零点同步”那里相位已经与输入不同了。

楼主:
maychang您真早.

谢谢您的纠正,同步那里就放到电容之前吧,可控硅那里控制电路有问题么?
谢谢.

网友B:
图太小,看不清

只能看个大概,但问题很多。

楼主:
谢谢大家多提意见,下图作了修改.

请问大家这样可控硅能可靠开和关么?  会不会误触发? 多多指点.

网友C:
可控硅得用双向光偶.

而且控制图也不对.触发端与底下的那个阳极得要有压降的..你上面的图不能触发可控硅.

楼主:
119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啊,

楼主:
有没有一个参考电路啊?谢谢

网友D:
错,可控硅应该双向的可控硅光耦

电源还是应该用1楼的电路,只把同步输入改成从L的进线提取
复位电容过小

这个电路必须的严格绝缘,不能认为电路大部分在零线上就是安全的
否则万一要是零线断了、或者火线零线接反了,
那可是会电死人的!!!

调试时也要切记:注意人身安全!

楼主:
谢谢各位.

换成双向可控硅光耦,还有什么地方有待改进么?
本制作是红外遥控的,人手一般不可以触及,只有一个轻触开关,一般情况下也不用.只想向大家多取意见,使得电路能更加可靠,谢谢.

网友C:
可控硅参考图:

楼主:
再请教你们一个问题:

再请教你们一个问题: 当光耦截止时,可控硅控制脚就相当于悬空了,这样可控硅能否可靠截止呢,会不会容易受外界干扰而误触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