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这个电路中的电容作用和选择

楼主(2008-03-03):
(无正文)

网友A:
C1和R1是一阶高通,C1在此目的主要是隔去信号中直流成份。C1太小会使通频带低端频率过高。
C2使放大器频率特性出现“台阶”,高处是R3/R2,低处为1。注意台阶不是垂直下来,而是以6db/倍频程的坡度下来的。C3与C2类似。这两个电容与电阻R2R3R4R5决定“台阶”转弯处的频率。

网友B:
回LS,我是这样认为的

以下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关于电容的选择,我以为你首先可以设想一个理想化的电容。理想化的电容是没有瑕疵的,各项指标均是理想化的。当然实际的电容的特性不是理想的,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所以,选择电容的时候要根据实际的工作条件去选择。具体怎样选择,无非是根据工作电压、工作频率、损耗大小等等具体要求去选择。如果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话,集中参数的电容器就不适用了,就需要考虑使用分布参数的电容器了(应用传输线理论)。
如你所说的电容器的作用,我以为,就上图来说,C1是输入耦合电容,C2及C3是阻容耦合反馈网络中的电容器。单独的说,电容器在电路中的基本作用是隔直(流)通交(交流).其物理性质是存储(或释放)电场能量(反应在电容器的电压上)。就上述电路来说,RC网络是放大器的反馈网络,电容C所起的作用与反馈网络的特性有直接关系。因此,建议您对RC网络的传输特性(传输函数)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在结合运放的基本性质进行分析,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明晰的思路了。

网友B:
maychang请不要误会

请maychang不要误会,我是在回LZ。只是咱两同时在回,哈哈。maychang所言既是,只是对于初学者而言唯恐不知所云,故补充之。
此致
   敬礼!
wb61850于某年某月某日

网友C:
maychang

C2使放大器频率特性出现“台阶”,高处是R3/R2,低处为1。注意台阶不是垂直下来,而是以6db/倍频程的坡度下来的。C3与C2类似。这两个电容与电阻R2R3R4R5决定“台阶”转弯处的频率。

maychang,你好“高处是R3/R2,低处为1”你说的1和R3/R2是只放大倍数吗?如果是,我觉得低处是1+R3/R2,高处是1。还有 那个 “6db/倍频程的坡度下来的”怎么来理解~可以解释下吗?谢谢!

网友A:
先回 wb61850

“关于电容的选择……(应用传输线理论)”,对于运放来说,工作频率不可能很高,在运放的工作频率范围内,不必过多考虑分布参数,尤其是对楼主这样的新手,否则要把楼主搞糊涂的。
后一段是正确的。

网友A:
再回 沉思的鱼

你说的“高处”是指频率,我说的“高处”是指增益。没说清楚,可能给楼主造成困难了。

“6db/倍频程的坡度下来的”,只要是一阶电路,都是这个斜率。直观地看,频率变化2倍,增益也变化2倍。

网友B:
maychang的学究精神令我敬佩

网友D:
加两句~C1滤波`与R1组成高通滤波器
C2与C3类似~是补偿电容  可以改变系统的零极点分配 从而使系统可以获得更好的输出特性

网友E:
7楼 maychang说的我还不是太清楚啊

楼主:
to maychang

"C2使放大器频率特性出现“台阶”,高处是R3/R2,低处为1。"

如果这里的高处是增益,那就是放大倍数了,出现的台阶也就是放大倍数下降了,是吗? 还有几点不明白:

1,
对于第一级运放, 如果没有电容C2, 那么它的放大倍数应该是1+R3/R2, 现在加入C2出现台阶, 为什么高处不是从1+R3/R2开始下降?? 低处又是怎么来得到呢??

2,
出现台阶的频率计算应该是f=1/2*3.14*R3*C2 吧? 相当于一个低通吗?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了啊

顶一下, 请各位指点.

网友F:
带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

C1、C2和U33C等组成二阶带通滤波器,C1、C2增大,通频带变窄;C3和U27D等组成一阶低通滤波器,C3增大,通频带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