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用LM324设计的一个基本同相放大电路,...差异太大...?

楼主(2008-03-04):
用LM324设计的一个基本同相放大电路,输入信号0~0.25V,放大倍数11倍;
为何一片324上的4个运放之间的放大倍数和线性度都差异很?,不解,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种事情可能性很小

把你的图和测量结果贴出来看看。

楼主:
8V单电源供电
A点:正弦半波
B点:0~0.25V

网友B:
电源是双电源吗?

R1×C2滤波?输入频率多少?

楼主:
单电源8V

单电源8V供电,R1、C2是把前面50Hz的正弦半波变成直流
我用TL084正负8V供电也是类似情况

网友C:
RE

1.改为双电源,或b点电位提至4v左右。
2.lm324有问题。
3。正弦半波频率??

楼主:
re ls

1、用双电源、TL084试过了,也差不多,b点电位提至4v左右是什么意思?叠加4V?
2、换过LM324也差不多
3、50Hz

网友D:
可能性

C2为普通电解电容,容量、漏电流参数差异较大,加上电阻误差,放大11倍后误差更大了。

网友B:
RC的参数对B点的电压影响很大

C的容量误差是+100% -20%

网友C:
b点电位提至4v左右是什么意思?

b点电位提至4v左右是什么意思?---等同双电源
如果vin=200mv,是否有问题?

楼主:
谢各位!再做哈试验看看的。

楼主:
估计是这个原因

输小信号输入时放大倍数不确定
请问9楼,什么电容,容量、漏电流参数差异相对较小些

网友B:
将A点前的电路也画出来

不要怀疑放大倍数会变。

网友B:
此电路B点的电压与电容C2的容量有关

楼主可还不同的c2试试看。

而c2是电解电容,容量误差比较大。

楼主:
re ls

就是整流滤波变为直流给AD,测量0~500V工频交流电压
给测量没问题
同样是TI的LM324,芯片上上排写的是7acx7kk的那种就不行,5BEC5B6的那种就可以,不知何原因。

楼主:
re:awey

测试是在其他元件都未变的情况下,只把LM324的一个通道换为另一个出现的差异。

网友E:
问题所在

1,LM324的失调电压最大7毫伏,最大失调电流50纳安,负端输入电阻10K//100K=9.1K,正端输入电阻10K+20K+2K=32K, 由失调电流引起的失调电压最大(32K-9.1K)*50纳安=1.1毫伏, 总失调电压最大8.1毫伏.
放大倍数11, 故最大输出失调电压89.1毫伏.
2,输入信号范围0--250毫伏,而输入最大失调电压8.1毫伏.
  所以,输入250毫伏时,误差最小,但可达3.3%.

        输入越小时,误差越大.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建议

将2K电阻增大43K左右, 运放输入0---5VDC,运放接成跟随器,不要放大.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谢谢!

非常感谢楼上的指点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