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NR201线性光耦隔离精度

楼主(2008-03-04):
请问采用OP07和CNR201的模拟信号隔离精度能做到多少啊? 0.025% 能做到么?我想在12位AD以前隔离一下。 :) 请做过的给个提示,谢谢啦

网友A:
看元件质量,看电路原理,看调试手段……

楼主:
谢谢! :)

可是就按照CNR201的推荐图纸呢,最高可以做到12位精度么

网友A:
没有问题。

网友B:
做到0.025%精度是不可能的,1%就不错了

做到12分辨率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