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测速度显示电路的显示跳变问题(各位高手

楼主(2008-03-04):
外部PIN15输入是一个方波信号,f=0.5HZ左右,外部PIN12输入也是一个频率变化的方波,1.7KHZ左右。定时器LM3905由1脚的高电平触发,定时57MS,一系列脉宽57ms的负脉冲由7脚输出。MC14553是一个计数器,PIN10是锁存端,PIN13是清零端。PIN12是CLK。PIN14是溢出。则计数器的结果是0.057*1700=97.却在实际的运行中计数器的结果有时会跳变到不正常的60,而且一定只跳到60。有干扰?C702太大?Q701的电流太大?各位高手帮帮小弟。

楼主:
没人顶,自己顶。

自己顶。。

网友A:
看不懂你说的问题

网友B:
给LZ提几点建议

不好意思,供您参考:
1.系统划分不清
2.语言逻辑差点
3.控制逻辑含糊
4.示波器是虚拟的

网友B:
关于仪器问题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本人觉得,软件中的器件与虚拟仪器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模型。模拟结果与实际情况可能有很大差异,因此仅能作为参考,不足为据。有条件的读者花几百块钱买个带宽为几MHz的模拟示波器,进行实际测量,所得结果要比虚拟仪器可靠的多。

楼主:
示波器是实物

示波器是实物,TDS10012,上面是我的截图.上面是工程电路的一部分。在实际运行中。。。

楼主:
谢谢wb61850的意见和热心

谢谢wb61850的意见,我有修改了,希望能说清楚。

楼主:
清零端信

自己顶。。
2波是CLK
1波是清零端信

网友B:
由于水平有限.....

回LS:
不好意思,由于水平有限,不能回答您的问题,请见谅。
本人觉得,就您提出的这个电路系统,最好根据方框图对每一个单元电路的功能进行检测,以便发现故障的部位。
搞电子技术的最忌的就是没有根据的乱说,这里的根据就是相关的实验或实际的经验。由于我没有做过您所说的上述电路系统,因此我不能了解其特性。
电路故障涉及的方面很多,特别是电路系统。只有彻底掌握其特性,才有可能准确的判断。

楼主:
谢谢wb61850的一直的回复

谢谢wb61850的一直回贴,回复中知道是很有经验的高手。
今天我把C702改小到0.001uf,已经大为改观,跳变的几率已经很小。改天把R701和R703改大再试试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