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和 C8051f330 那个功耗低啊?

楼主(2008-03-04):
那位大哥用过这两个片子啊,给小弟讲一下,感谢!!

网友A:
330在空载(即最小系统)时低,

330在空载(即最小系统)时低,当驱动其他器件时,也用的多,
430标称功耗极低,具体没用过。主要是和外围电路有关,MCU自身耗不了多少电流

网友B:
当然430低了!430起来也块<6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