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RM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3-04):
RMS就是均方根,在看到一些数字万用表的时候在性能描述上面

采用了真RMS,请问这个“真RMS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A:
真有效值啊

网友B:
好象就是真按数学方法转换出来的那种

楼主:
恩~~~~~~~

那么什么是假有效值。?

“好象就是真按数学方法转换出来的那种”
那么所谓的“假有效值”是依据什么算出来的?

在哪些情况下用真,哪些情况下用假?

假与真之间的误差都多大??

网友C:
普通万用表,无论指针表还是数字表,测量交流电压和交流电流时测量的是平均值,但按照正弦波有效值刻度或显示。这类表在被测信号为非正弦时就会产生误差,误差大小与波形有关。真有效值则是测量信号的有效值,有利用电流的热效应的,有使用乘法器的,有一个交流周期内多次高速采样计算的。这类表测量结果与波形关系很小。

楼主:
en,i see

大致明白了,

主要还是看了下面的解释

http://www.dzsc.com/dzbbs/20060520/200765213920562105.html

网友B:
问得很好,但这个问题也得问你自己

自己都说了“RMS就是均方根”,不是数学方法是什么?它明明就是maychang所说的方法的电路上的数学化。

我们说的“真”并不是相对于“假”而言,而是相对于转换方法而言。

网友B:
是啊,那个帖子当时弄得还挺那个的

可惜我没有腐败,----估计没有给自己加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