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砸会这样呢?

楼主(2008-03-10):
双通路 数字 示波器 普源精电的 100M的
用一个通道测试一个波形时候波形挺好的
2个通道一起用的时候,显示的波形互相变化。
具体情况是比如:1通道有一个直流波形,2通道加一个高频方波,用2同步,此时把2通道接入后看到1通道的直流波形就变了,在2通道的下降沿和上升沿的位置直流波形会有一个上跳和下跳的尖,还不较大。

这是什么原因?示波器的问题?还是探头的问题?

网友A:
质量问题,串扰严重

楼主:
什么质量问题?

示波器的质量问题?

网友B:
没调好

你看看单独用第二个通道试一下是不是好的,如果正常的话,当两个一起用的时候出现这样的互调不同步的现象,应该是你的示波器没有调好的缘故了.

楼主:
pinbo

pinbo
好像不是你说的那么回事吧?你说的是不同步吧?
我这是两路的波形相互影响,把第二路探头加,第一路的波形就变了。
是形状变了啊?

网友C:
你是否把扫描选择开关拨到ADD 叠加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