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半桥驱动电路

楼主(2008-03-10):
   用IR2103做一个半桥驱动电路,外接的两个NMOS驱动管,比如说T1和T2,请问T1和T2的具体工作状态是什么,是同时导通吗?还是处于交替导通的状态?

网友A:
半桥当然是轮流工作啦,还有哦,你的MOS管是一个型号的吗

楼主:
回楼上

  肯定是的.还有个问题就是负载的接法,这个图:负载是接到高端门的源极和低端门的漏极之间吗?那么当VT1截止VT2导通时从哪给负载供电啊?

楼主:
拜托讲讲半桥驱动的原理吧

不太理解,为什么要用两个管子轮流来,有什么好处

网友B:
半桥的原理跟好处~一时半会还真是讲不清楚`哈哈~我是讲不清楚的

楼主:
当VT2截止的时候

  我觉得VT2截止,VT1导通的时候负载应该没有电流流过吧.这时那个600V的电压加到了VS那端,但VT2是不通的.难道只有VT2导通VT1截止的时候才带动负载吗?

网友C:
图不完整

图的后面应该还有LC谐振电路,存储和释放能量!单纯的这个电路输出是高频波形,不能为负载提供能量!

楼主:
这样啊

因为没见过真正电路的实物.只看器件手册上的举例.要接有储能元件的话到是稍微理解一些了.

楼主:
想起来了,我还测过它的波形呢...

  谢谢7楼,你一说高频波形我想起来了.产品测试的时候空载测输出波形,是个电压很高的高频方波.实际中是接到打印机的喷头上驱动喷头,不过喷头里的电路就没注意了.一时糊度~~~

网友D:
如果仅是如LZ图上的应用,没有必要使用两个管子吧

网友E:
这是驱动电路

输出可不一定是半桥,有可能是其它拓扑。按图中看,很有可能是双管单端工作。600V的电压比较高,所以用两支管子串联工作。
两管是轮流导通还是交替导通,取决于你的驱动信号,与这个电路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