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楼主(2008-03-10):
若一个运放的同相跟反相端~输入电压不等`一般问题会出在哪?
~1,运放坏掉
 2,运放反馈端断路
  3,电阻不匹配
 还有什么问题会出现这样的现像

网友A:
也可能是故意这样用(当作比较器)

楼主:
这个~这样的情况除外`

网友B:
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坏掉的? 用万用表好像测试不准确的.

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坏掉的? 用万用表好像测试不准确的.

运放的结构决定了输入极首先是差分放大器.
所以要了解差动放大器的结构就知道了.
1,运放坏掉: 有可能,内部晶体管等等有问题.
2,运放反馈端断路:无关
3,电阻不匹配:无关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LZ,先想明白“运放的同相跟反相端~输入电压”为什么相等

什么情况下才能相等?
你自然就会明白了。

PS:
4楼错的太多了...

楼主:
RE:00

想想~想`为什么相等`不就是运放的虚短跟虚断么?

网友D:
to:xwj

LZ用虚短虚断解释两端电压相等应该够了吧?只是还要了解.满足虚短虚断是要条件的.1:理想运放2:接成负反馈电路.

楼主:
TO:xwj

叹什么气呢?想说什么呢?

网友E:
虚短和虚断应该是要在负反馈电路中吧

楼主:
哎~楼上的````

网友B:
To xwj

错了? 能帮助指出哪里错了吗?谢谢了。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用的运放是非轨对轨的,负反馈电路,当输入电压减到零的时候,同相和反相端有很明显的压差,不是芯片坏了,换过芯片也还是这样的。
    换成轨对轨的运放芯片之后就一切正常了,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G:
可能原因:

1,非线性应用场合,比如做比较器、震荡器等
2、输出饱和了
3、输入失调电压、电流过大,输入偏置电流过大且不平衡等,但不会太离谱
4、坏了

网友H:
小燕同学

你们的数码相机用的什么运放撒?

楼主:
re ;hfi

你的全错了~

网友I:
Uo=A*((U+)-(U-))

A值极大,当UO未饱和时,(U+)-(U-)趋近于0

网友J:
不相等基本上是线性反馈不起作用

由此出发,你说是啥子原因都行。

网友K:
你把运放焊反了。。。

网友L:
焊反了

这样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