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电容作为power buffer

楼主(2008-03-11):
在设计远端(Remote Unit)中面临了一个问题,由于远端是被恒定电流(30mA),恒定电压(3.3V)供电,但是由于远端包含了摄像头模块,它active mode功耗达到60mA(3V),standy mode功耗为0.6 uA. 我们只需要短时间激活摄像头,拍完照就让它休眠。因此要设计一个产生pulsed power的电路,我准备用电容作为power buffer,瞬间提供60mA的驱动电流。由于要求响应速度够快,那么ESR就要求低,又要求大容量。那么基本只能是电解电容和EPLC,但是电解电容的rating voltage最低也是4 volt.
  1. 如果我让它在3V 下工作,会怎么样? 可以正常运行么?   (只听过超出工作电压,会折寿或过热爆炸,但是不知道低于会发生什么事情)
  2.如果采用EPLC(Electric Double Layer Capacitors),1F的HW系列的最高工作电压是2.3 Volt, 我的想法是把两个EPLC串联起来分压,那就满足要求了,但是我不知道在大电流情况下,串联会不会有大影响? 串联电容会增加ESR,所以我更不确定能不能正常工作?
     希望有过这方面电容使用经验的人来指点一下,欢迎一切意见,因为这两种电容我都需要专门预订(这里不像国内那么方便),所以万一选错比较麻烦。谢谢

网友A:
短时间激活的短时间到底是多少很关键

不如用个锂电池。

网友B:
不如有个超级电容器.

5V,1F

网友C:
你要算出需要的电容容量阿

电解电容只要容量够用就行,
EPLC串联最好加平衡电阻,1F的1kHz ESR<300毫欧,容量越大ESR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