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极跟随器和共射极放大电路的区别?

楼主(2008-03-11):
(无正文)

网友A:

射极跟随器:输出在射极,输入不在射极
共射极放大电路:输出不在射极,输入也不在射极→输入输出都不在射极

网友B:
射极跟随器往往实现阻抗转换用,不做电压放大

射极跟随器往往实现阻抗转换用,不做电压放大,但提高电流,降低输出阻抗,共射极既有电压,也有电流放大。

网友C:
区别

共射极放大器:输出接到C极
共集电极放大器:就是射极跟随器,输出接E极,C极接VCC.
其他关于小信号增益,输入输出阻抗详见参考书.

网友D:
人家一两句话能表达清楚的内容,但是你却不一定能理解到

建议去看 《晶体管电路设计 (上)》 以后你就能深刻理解了!
迅雷可以搜索下载得到的!

网友E:
从字面也不难理解,

射极跟随器:
发射极跟随基极输出,既然是跟随就必定是1:1的,当然阻抗发生了变化否则就没有意义了。

共射极放大电路:
就是输入和输出共享三极管的发射极(共射极),既然是放大电路自然就有放大功能(一般指电压放大)。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点

谢谢前辈的指点

网友F:
如下

共射极放大电路是共射极电路;
射极跟随器是共集电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