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 这个315M的振荡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07-12-18):
看看这个315M的振荡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这是实物(图中偏置等直流部分未标出),也就是说它的等效电路如下-图1

后来实验了加入C2(如上面-图2)振荡停止。

楼主:
重新发一次:

这是实物(图中偏置等直流部分未标出),也就是说它的等效电路如下-图1

后来实验了加入C2(如上面-图2)振荡停止。

网友A:
能振荡吗?靠三极管的CE与BE间的电容反馈?

两个电容才要多少钱?

正规的电容三点式振荡是:三极管E加电阻Re到地,CE加个电容,
Re上并个电容,B交流接地,图中搂主说的晶体是个声表,谐振
时交流接地

修改原因:加说明

网友B:
画出交流等效电路~~

根据LC三端式振荡器相位平衡条件的判断准则

假设在交流等效图里面
跨接在BJT BE间的电抗元件为 Xbe
跨接在BJT CE间的电抗元件为 Xce
跨接在BJT CB间的电抗元件为 Xcb

起振的相位条件:

Xbe+Xce+Xcb=0
说明白一点就是:

Xbe与Xce必须为同一性质的电抗元件
Xcb与Xbe和Xce为相反的电抗元件

同时还必须满足幅值得条件

二者都满足才会振荡。

晶振跨接在BE间
LC谐振回路跨接在CE间

那么还差什么?
差一个跨接在CB上的电抗元件哟~~~
是什么?
晶振与LC网络工作在什么条件下就清楚了呀~~

我认为是利用了三极管集电结电容的~~~~即Ccb

请指正~~~
谢谢~~~~

楼主:
不是楼上的那样

LC并联回路不是跨接在CE间,而是串接晶体后接入BC间(注意 LC上面没有接地,是通过2.2uH电感接到VCC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