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有图

楼主(2007-12-18):
做了几个315M无线发射器,当频率调好到315M时,当用手一靠近可调电容时,频率就偏移好大,请各位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是我图画的有错吗?还是什么东东引起的干扰?
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发射芯片用SMC65326-3

楼主:
为了大家分析方便,补下原理先

网友A:
加声表滤波器稳频

网友B:
那是肯定的了,手靠近会改变它的容量。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TO:awey
有时想要调到330M,所以就不用声表啦

TO:computer00
以前也试过别人的遥控器,手放过去只会偏移一点点而以或是幅度改变而以
现偶做的手放过去会偏移很多哦
放到外壳里还会偏,市场上买回来的就不会这样

网友A:
没稳频措施的就是这样的

但你的好处是幅度不会改变,适合选择性较差的超再生接收机。

楼主:
嗯,幅度是不会改变

但距离可能是个问题
现在这样做了,还有什么办法让它不会偏频呢
电路上有没有办法改就可以呢

网友A:
这种结构的天线,想不偏很难

振荡电感做天线,没办法的。

除非,振荡回路的电感用贴片的,天线另外加

或加一级缓冲,再加天线

网友B:
加屏蔽并接地可以减少外界的干扰。

但是又要注意保证信号能够很好的辐射出去

网友C:
加一级缓冲再接天线,中间弱耦合

要求不高的话就随便啦

楼主:
现把手靠近电感那边影响不大哦

影响最大的还是在可调电容那边
一靠近就偏
----------
允许偏一点,但也不能偏的太离普了阿
刚才测了一下手几乎靠近时最大偏了7M
加个外壳挡住还是偏了4M

--------------

楼主:
市场上也是用SMC65326-3的方案

没见加缓冲级哦
但就是只偏了一点点
要求不高的话还算是稳定啦

各位都提议要加缓冲级,是不是在三极管那边加呢
可否上传个图上来呀

我不想再重新打板过,在原板上能改吗

网友A:
看过在底层铺地的,可大大减小感应

楼主:
底层也是什么都没铺的哦

网友D:
sch 和 PCB都不同。

楼主:
不好意思,谢谢16楼提醒

是从文件件里倒出来错了

网友D:
还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