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距离传送高清视频要什么样的线或者无线有线电路合适

楼主(2007-12-19):
长距离传送高清视频要什么样的线或者无线有线电路合适
传送10-30米的距离,用直径4mm屏闭线不到10米的距离清晰度有较大下降,而且同机器也有一定的关系,有

的DVD清晰度损失不是很大,有的DVD清晰度损失较大,可见与DVD电路有一定关系,我想有没有输出电路能

长距离传送高清视频,对2.4G无线效果怎么样,能不能传送1080高清视频,那些VH频率的游戏机RF盒能不能

楼主:
C

用100M带宽网线行不行

网友A:
要高清而且传输距离远,那就只能用 数字方式了

网友B:
何为“长距离”? 何为“高清视频”?

关键是你有什么接口???

“传送10-30米的距离”的距离的话用好的DVI或HDMI线都可以的

网友C:
视频信号要用75欧的同轴电缆传送,当然用双绞线传输也可以

双绞线传送视频收发两端要加变换电路

楼主:
双绞线传送视频

有干扰,,没有屏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