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的工作电压,接16V耐压值的陶瓷电容行不?

楼主(2007-12-19):
整体系统是这样,
外接CHARGER是12V输入的,送给DCDC转为5V,DCDC的前端需要一个22u的电容,一般选择电容的耐压值都是工作电压留一定的余量,我选择都是2倍。但是25V耐压值的太难找了,不知道16V的用在这里如何?前端加有过压过流保护电路,超过14V时会自动关断输入的电压。
短时间工作肯定没有问题,就是不清楚长期工作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谢谢各位模拟大人了~

网友A:
一般器件标称值都留有一定的余量

只要保证不过压,可以使用。

网友B:
只要温度不太高就不会有问题

只要温度不太高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C:
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