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简单减法器信号调节问题

楼主(2007-12-19):
如图,减法器应能实现将输入信号(差分)放大,同时抑制共模信号的功能,
电阻匹配恰当后,其公式应该是:
      V0=k(V1-V2)
问:K与几个电阻的数学关系?
本人菜鸟,算了几次都没搞出来!请教各位了!

网友A:
去掉R5,R4…R6合为R4

Vout=(1+R4/R1)*[R3*V2/(R2+R3)]-R4*V1/R1

当R1=R2,R3=R4则:
Vout=V2*R3/R1-V2*R4/R1=R4/R1(V2-V1)

k=R4/R1 --> Vout=k*(V2-V1)

网友B:
R5是不是可有可无的啊??

楼主:
不能去掉R5

我碰到的难点就是,不去调R5求出等式!多了个电阻接地后感觉运算复杂些!请指教!

网友C:
有R5的话,可以用戴为难等效定理,将这三个电阻合并

最后计算方法就跟2楼的一样了。

楼主:
回5楼

我试过用Y和三角变换,但还是有个接地端。如果用戴维南等效,我还真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啊?本人举一反三能力比较弱,不知道这个电路的戴维南怎样等效?请指教!

网友D:
只能提供个方法,没时间算。

设那个Um算。

楼主:
用楼上的方法似乎算不到等式

本人算过,中间参量较多,最多也只能算出带Um或Ui2的等式!看来得另想路子了!

网友C:
等效之后电压就就是R5跟R6对Vo分压,

反馈电阻就是R4加上R5并联R6。

楼主:
麻烦computer00画个图

小算一会得不出来,悟性实在是差!
另外,我用星与三角等效后得出如下电路图,请指点一二!

楼主:
让这个贴沉下去吧!

虽然花了不少时间,但总算是明白了。基础还不扎实啊!
多谢电脑圈圈的不厌其烦!受教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