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看一下这个温度传感器的电路是如何读取温度的(图)

楼主(2007-12-19):
(无正文)

网友A:
VCC接哪里?

网友B:
为什么呀

传感器为什么可以和串口这样连
没有信号处理环节啊???

楼主:
To awey:已修改

刚看了数据手册,VDD在使用寄生电源时应该接地

To alice84:好像是通过上位机来处理DS1820的时序取得温度数据(就是那9个字节等)

原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