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搭的电流环输出电流不够,能加三极管放大吗?

楼主(2007-12-19):
各位高手,下图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个电流环,最终利用的是R6两端电压差通过电阻R6后的电流Ic.虽然该电路能够实现输出的电流大小受前面两路电压信号的控制,但是由于所用的运放是OP07,最大输出的电流还是达不到预定的值。有人建议在后面用三极管搭个放大Ic的电路。我一点思路都没有。查了一些书还是糊涂,是不是可以选择共射放大电路?三极管的供电电压,搭配电阻该怎么选择呢?仿真了很久,出来的结果都是错的,所以跑到这里请教各位了!

网友A:
加个射随?

楼主:
是啊

请问能否实现将电流放大的功能啊?我用OP搭的最大输出25mA左右,需要将这个电流放大到100mA.

楼主:
关于9013

我现在手头只有9013,从网上查出其参数为:9013 NPN 低频放大 40V-50V 0.5A 0.625W 150MHZ hFE:100~1000 (放大倍数分段可选) ,不明白为什么说放大倍数可选啊?放大倍数不就是那个贝塔值吗?

网友B:
三极管射极跟随器插在IC4输出与Rf之间

放大倍数没必要理会,大于100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我马上试!

谢谢大哥的帮忙!

楼主:
试验后的问题请教

按照上面的高人指点,我先进行了仿真,由于Pspice里没有9013的模型,我用8097模型代替的,结果出来严重失真,而且没失真波形的电流值也还是原来的电流值大。图1是没有加三极管前的正常波形,图2是加了上述三极管后的波形,三极管的集电极加的电压我选择12V。
上面的电流放大我有几点疑问
1.我的理解是集电极和基集都应该加上一个直流电源的吧?这两个直流电源的作用是保证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为什么上面的高手给出的放大电路基集没有加直流电源呢?
2.输出波形失真,是不是由于那个2k电阻的搭配不对,使得静态工作点的选择不合适造成的?我电路中的R6=400欧姆
先问这两个吧,我自己再好好想想。

楼主:
加三极管后波形失真的情况图

网友C:
应该是Ic饱和了.把2K弄成4K看看

应该是Ic饱和了.把2K弄成4K看看

楼主:
还是饱和

我改变2K成4K,将三极管集电极的供电信号从12V一直换到20V,输出的波形几乎不变,利用射级放大怎么基基不需要直流供电源的吗?

网友D:
呵呵,馊主意

把那个电阻短路
三极管基极并一个稍大一点的电阻]

此外可以尝试一下用功率运放

网友B:
原来你是要输出交流电流啊

输出交流电流,那上面那个电路是不行的。需要用互补的两个三极管来扩流。
基极驱动电流是由运放提供的。

你说的R6=400欧姆,阻值显然太大了。你算一下,100mA电流在它上面的压降就有40V,而电源电压才12V,怎么够呢?建议减小为40欧姆以下(当然输入电压也要相应减小)。

基极串的那个电阻主要起保护作用,阻值没有严格的要求。

另外,你也没说负载电阻多大,负载电阻过大,电流也上不去的。你可以先将负载电阻限制在50欧姆以下试试看。

楼主:
我的负载电阻只有0.045欧姆

感谢tuwen和bald的建议,我再调调看。现在明白了,原来基极驱动电流可以用运放来驱动的!我以为一定要是直流的,而且值一定要满足PN结能正偏的电压。现在思路开阔一点了,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