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路中,滤波引起了相位滞后,怎么办?

楼主(2007-12-19):
(无正文)

楼主:
请各位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A:
滞后就滞后了

碍着你什么事了?

网友B:
不可能没有延时的,相位滞后有问题吗?给系统带来什么影

楼主:
碍着了......

碍着我的主管了

我的项目主管把技术要求改了,对相位有严格要求,不大于0.1度...

现在的实际电路有16度...

现已查明,是滤波电路引起的...

.....

谁叫咱是"农民工"啊

网友A:
你的主管是外行

别说滤波电路,0.1度对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都是非常非常苛刻的要求,几乎是办不到的。

网友C:
呵呵,应该叫猪管

网友A:
如果频率严格不变

有相位移动电路,但仅对严格的正弦波有效,对不同频率相位移也不不同,频率变化了相位移也要变。

网友D:
相位有严格要求,自然会有主管的道理。

楼主:
咱们没权利批评领导,至少也要按着他们的意思做做

能不能用适当的感性电路将相位提前呢?因为我的电路频率不高

不超过100HZ吧

网友A:
回 dick_fly 12楼问题

不在频率高不高,我在10楼说过了,在频率变不变。只要频率绝对不变,有办法给你提前。

楼主:
看来是无望了,频率是要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