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关,开电源会有问题吗?

楼主(2007-12-20):
  现在有一个支流电源,两端输出.一端接测试治具,一端接产品.产品要在通电和断电两种状态下测试.可是我们的测试治具最好一直处在通电状态.所以我们测试时候就旋转控制电流大小旋纽来控制接入产品电源.
  最后发现这样测试,产品上有颗放大芯片损坏很多.不知道是不是跟我的关,开产品电源方式有关系?
  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干脆加个开关?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电源、电路和电流减少到多大

没办法说。

楼主:
产品正常工作电流是0.2A/15V

  产品有两端口.一端在通电状态下工作,另一端在断电状态下工作.测试时候就有个关,开外部直流电源动作,可是我们用测试治具最好一直在通电状态(治具和产品共用一个电源).我就想到直接关断外部直流电源电流(0.2A-0A)来关断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