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运放偏置问题~

楼主(2008-01-03):
输入为一交流正弦信号~
对其进行正向放大处理~
想通过对运放正端加偏置电压达到把整个信号抬到0V以上的效果~(主要是为了达到后面A/D输入信号条件)
请问具体方法是不是就跟单电源运放放大交流信号一样,在运放正端或负端加偏置电压即可?!
单电源运放偏置一般是提高VCC/2,所以两个电阻取相等一般为100K~
这个地方可不可以根据想要抬升的电压来调整电阻值就能达到效果~
至于去耦电容之类的,参照单电源运放偏置就可以了,或者取的一样~

同样,如果把一个大于0V的信号拉下来是不是也是采用类似的方法?

楼主:
顶起来大家看看啊~

网友A:
和单电源运放没什么区别

.关键点是共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