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见过输出串电感的恒流源?看看这个图

楼主(2008-01-04):
输出有两个负载,在SW导通和关闭的过程中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有没有什么器件损坏的可能?

网友A:
什么都不会发生,没有损坏的可能

网友B:
照图中数值来看

电感中能量不足以使管子损坏,即使运放不够快,瞬时不能保证恒流,也是如此。

网友C:
错误比较多

初看上去,Q1没有型号,无法了解是否带有体二极管,若Q1是带体二极管的,则Q1、运放等都形同虚设,体二极管直接通过电感为负载供电了;

另外,从电路结构来看,Q1应该是P-MOS才对,否则无法形成负反馈

楼主:
哈,4楼看的比较仔细,是P CHANNEL,图已改了。

我是利用一个LDO来做的 ,所以MOSFET的型号也不知道,LDO是TPS77001.

datasheet:
相关链接: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tps77001.pdf

楼主:
另外有个问题,datasheet要求输出有4.7uF的电容

 为什么要这么大的电容呢?如果负载是1mA的话搞个0.1uF的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