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学习运放,看到下图,头脑有点乱,那为帮忙分析下下

楼主(2008-01-04):
正在学习运放,看到下图,头脑有点乱,那为帮忙分析下下图中各点之间的电压关系,不胜感激!!!

网友A:
4-20ma电流输出~

这个电路要接负载才会正常工作,而且负载的大小由运放的最大输出电压决定~~~

接上负载后,对两个运放按照虚短和虚断分析就可以了~~~

网友B:
324输不出20mA

网友C:
的确是个压流转换电路

输出电流为UA/250

网友D:
有些资料上称为豪兰德电路

网友E:
过程如下:

Uc-Ub=Ub-Ua→Uc=2Ub-Ua ....(1)(根据运放跟随和虚断原理)
Ub=Ud                  ....(2)(根据运放的虚短原理)
Ue=2Ud                 ....(3)(根据运放的虚断原理)
由以上三个公式得到:Uc=Ue-Ua→Ue-Uc=Ua继续得到流过R21的电流为
I=(Ue-Uc)/R21→I=Ua/R21.Uc点挂上负载后,再根据运放虚断原理.电流基本都流向负载了.所以为负载电流跟随Ua的电流源

楼主:
明白啦!

谢谢各位!!!
特别谢谢孤星119 !!

网友F:
跟6楼分析的对不住是怎么回事?

网友F:
图二,波形

网友E:
没挂负载

网友A:
要挂负载~~

网友G:
re

输入端接恒压就是一个恒流源,把那个电压跟随器去掉也行的

网友H:
这样与LZ的图在特性上有啥区别?

电压跟随器去掉,R21接地,I=Ue/R21。这样与LZ的图在特性上有啥区别?Ue=2Ua,I= Ue/R21=2*Ua*/R21.

网友G:
re ls

R21怎么能接地呢,是R21与地之间接负载呀,电压跟随器据书上说是防止反向电流的缓冲器,我这个不太明白,个人感觉应该是为了保证从R21流出的电流流向R20,R19的电流过大,不知对否,请大侠赐教!

网友H:
电压跟随器是阻抗转换

电压跟随器是阻抗转换用的。

网友I:
先做记号

网友J:
电压跟随器

R21不该接地的吧。电压跟随器的作用应该是减小流过R19上的电流,提高精度吧。

网友K:
那个跟随可以去掉的吧

呵呵  跟随去掉 R19 R21直接连,应该可以啊
不知道 加跟随有什么好处?

网友L:
加载和空载时为什么不同?

    什么原因使得这两种情况不同,由此可以引申出所有的电子电路在空载和加载时都必须区分来加以分析吗?加载和空载其深刻的意义是什么?请哪位大哥不吝赐教,不甚感激。

网友M:
能输出1A电流吗?

请问这个恒压转恒流的电路的输出电流最大值是多少,跟LM324有关吗?能输出到1A电流吗?

网友N:
直流输出

网友O:
输出电流完全由 LM324 给出,你说跟LM324有关吗?

网友P:
谁告诉俺

哪个输入,哪个输出也没看明白。谁告诉我一下啊

网友Q:
孤星119,OK

网友Q:
孤星119分析的好

孤星119分析的好

网友R:
奇怪

LM324是單電源運放嗎?感覺dongshan的數據有點問題啊,沒接負載,運放不在工作區間內?

网友S:
问下各位老大,8楼用的仿真软件?

谢谢

网友B:
空载等效电阻为“无穷大”

电流源流过“无穷大”的电阻,电压也是“无穷大”,这样就要求恒流源的供电
电压也要“无穷大”,但能承受“无穷大”电压的运放目前还没有问世。

网友T:
-

  假如电路不挂负载,电路又要正常工作,运放U10B的同相端输入电流必须为零,那么流过电阻R21的电流必须为0,也就是:
           Ue=Uc
那么:
          Ub=Ud=Ue/2;
则:
          (Ua-Ub)/R20=(Ub-Uc)/R19
           Ua=2Ub-Uc=0;
 也就是说电路要正常工作,又不加负载,那么Ua只能输入0.
其实这种电路,只要了解了运放的特性,反过来分析一下就行。

网友U:
电压源不能短路,电流源不能开路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V:
做个记号!

网友W:
做个记号

网友U:
电流源不能空载

就像电压源不能短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