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让我想不明白的问题,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08-01-05):
我经常看见,很多电路的测试有这样的情况,经常在供电电源(比如24的直流电源)两端接个2k的电阻,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加,这对测试电路有什么好处吗?
我的理解:可能是为了降低电源的输出阻抗,提高输出功率,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请大家研究研究。

楼主:
郁闷 自己先顶一个 一段时间没上 就没人理我了

网友A:
会不会是给个假负载?

网友B:
通常开关电源都必须有负载的……这是为了保证电源正常工

通常还会串一个LED,负载、指示两不误。

网友C:
To mohanwei:

通常开关电源都必须有负载的……这是为了保证电源正常工作

看过正激结构的开关电源输出都要加个假负载的..是为了保证正常工作.
现在为什么有了它是怎么保证正常工作,,还有如果没有这个假负载..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网友D:
是为了调试和测试方便用的。

确实是个假负载,是为了调试和测试方便用的。

网友C:
To shalixi :

确实是个假负载,是为了调试和测试方便用的。

我知道有这样一个假负载..但是我问的是为什么有了它才能保证正常工作?
继续顶..

网友D:
可以拿掉

我的DC/DC的BUCK上是可以拿掉的,因为输出采样回路与假负载是并联的。隔离式的不熟,我想,也可以拿掉,因为他也有输出采样回路,你不妨一试。

网友E:
某些BUCK也需要这个电阻

曾经遇到Z发买的LM2576在没有负载时输出电压缓慢升高的问题,加个电阻就好了。
BUCK其实就是正激,当控制器最小占空比太大时,没有这个电阻就会出现输出电压缓慢升高的现象。不断的给输出电容充电,放电却太慢,电压自然会升高了。

现在很多BUCK在空载时进入跳脉冲方式,所以输出端可以开路。用示波器可以观测到空载时开关只是“偶尔”打开一次。

楼主:
9楼的回答 让我想明白不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