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关于电流与铜线线径标准

楼主(2008-01-05):
哪里有关于电流与铜线线径标准

网友A:
好象这个只有经验数据,没有所谓的标准

网友B:
没有这样的标准

使用条件千差万别,不同情况下允许使用的电流密度也不同。

网友C:
有标准吧,但是就看你能买到什么样的货色了……

其实根本目的就是考虑电阻率+电流所造成的温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