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不可以这样设计电路?

楼主(2008-01-31):
我现在想做一块实验板,但是具体的使用芯片还没定下来,能不能让信号线与多个同类性质的芯片相连,但是具体使用时,只安装其中的一种芯片,其他的都拔掉,即相当于悬空,这样子感觉更好调试,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作为实验板,当然可以

网友B:
我觉得不好

即相当于悬空----会有干扰吗.

网友B:
和maychang大叔说的不一样

网友A:
回 alice84

估计楼主做的实验板工作频率不会太高,频率够高的话根本不可能这样实验。频率不太高的话(例如51单片机),这样做是可以的。

楼主:
如果频率高的话,这样会有什么弊端呢?

楼主:
我也是怕电路设计出错才这样做的

电路肯定应该算高频拉,用的是CPLD,接入DSP的时钟频率,也有76MHZ。

网友A:
76MHz就有些危险了

需要慎重考虑。

网友C:
这主要与走线有关。

如果PCB板的范围不大,76MHz完全没有问题。也可以考虑采取措施降低总线的阻抗,减少干扰,比如加上拉(或下拉)电阻。

楼主:
可能我开始说得不明白

我是有一个核心芯片,它的每个输出引脚都接出来,分成两路,一路接一种芯片,但是,在使用时,我只使用插入一个芯片,另外一个拔掉,有点相当于跳针的作用。输入也是这样。而且板子应该不会太大吧。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