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on Mode Transient Immunity

楼主(2008-01-07):
Common Mode Transient Immunity 指什么意思,共模瞬态抑制,这个参数什么含义?不太理解

网友A:
动态共模干扰抑制指标,印象中主要是光耦有这样的指标

光耦理论上应该只通过有用信号(差模),不通过干扰(共模),对静态干扰的确如此。
但对动态干扰,还是不可能完全抑制的,因为两端之间存在分布电容,于是变化非常快的瞬态干扰(用电压变化率dv/dt衡量)就有可能窜到另一端

网友B:
不妨给出原文或原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