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朋友问不用单片机怎样控制一发光二极管周期性的亮灭

楼主(2008-01-13):
人眼能够分辨二极管的亮灭,周期性的即可,其他无要求。我考虑是不是用震荡电路驱动三极管然后串接LED,但具体实现还没有成熟的想法。各位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A:
我记得有自震荡发光二极管

网友B:
多谐振荡器

楼主:
搜了一下有自闪led,以前没有注意这种器件,

用电容电阻三极管应该也能实现,要费一些脑筋

网友C:
电阻,电容,单结管.

网友D:
多谐振荡器很好用了。

网友E:
用555定时器做个单稳态电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