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控制功率信号的双向模拟开关

楼主(2008-01-15):
现有2W*2的集成音频功放TDA7496L推动2个4Ohm的喇叭。单电源VCC=12V。现要求在功放 和 喇叭间 增加 双向模拟开关 ,得以实现功放 与喇叭 “断开”(连接阻抗大于10KOhm) 和 “连接””(连接阻抗小于20Ohm)。用继电器应该没有问题。 但一直觉得继电器易损。所以想用电子模拟开关。但:
1 常见的集成MOS模拟开关,如:CD4066 开状态下等效R约 百Ohm,不能用来传递功率信号
2 自己想用功率MOS管搭一个类似4066的 双向开关。 但 具体电路不清楚。另外 也当心 等效R 与 Vi 的非线性问题
3 双向可控硅一般是用于 工频功率信号的 控制, 音频信号频率 至少到 3kHZ。音频功率信号通过可控硅失真 可能会 很严重。
请教:1 这种 情况该选用何种形式的电子双向开关?

         2 如果自己搭开关电路,音质要求不高 有什么电路 推荐?

         呵呵,  还是只能用 传统的电磁继电器 更合适呢?

网友A:
用普通继电器当然比较好。
一定要用电子开关的话,可以用两个MOSFET源极对源极接在一起当开关用。
可控硅会引起失真,但并非因可控硅工作频率不够高,你的要求与可控硅的开关频率没有关系,产生失真的原因是可控硅导通之后的电压电流非线性。

网友B:
在GND端串入1个NPN就可以了,

B作为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