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电流电路疑惑

楼主(2008-01-16):
图一,TA1420-02为额定输入电流为 10A ,  额定输出电流 5mA ,C1,R4作用是什么;
图二,HCT218为额定输入电流为 5A ,  额定输出电流 2.5mA ;帮忙分析一下两个电路,谢谢

楼主:
rr

没人知道啊

网友A:
很感兴趣

交个朋友吧,看来贵客也是搞仪表的.我的理解:第一个电路是电流电压变换器Ii=Uo/R1,R4和C1该是高频滤波吧计算和电流输入频率有关并对电流相位有相移.第二个电路就是普通的反相电压放大器R5为电流取样(也就是电流电压变换)R5的大小应符合CT的二次负载,至于2.5V基准那是偏置,因为该运放是单电源供电(要是我没理解错电源电压Vcc=+5V吧)

网友B:
答复

C1,R4是一个RC密勒补偿电路,主要改变他的幅频特性。幅频特性的具体原理看《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三版,清华大学 童诗白 主编(p287)

网友C:
RC前馈补偿。

提高大信号的上升速率。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的指点,定基准Vref=2.5V,输出V0,电流互感器输出电流I,则图一:
V0=Vref-I*R1,图二:V0=Vref-I*R3*R5/R2.各位看看,对不

网友D:
没有看到电流从哪里输入的。

还是没有看懂,以前做过不少测试电流的,从nA到A的都有,原理也各异,范围精度各不同。

你的这个看似TIA,可是没有看明白输入的电流在哪里。

楼主:
rr

电线从L1,L2穿过的,就能检测到电流了的

网友E:
第一个图?

电路怎么平衡?

楼主:
rr

你说的平衡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