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救命,关于模拟开关。

楼主(2008-01-24):
(无正文)

楼主:
文字这么没发出来。重新补充一下。

电路构成:
    图中所示,电路输入前端是一2阶低通30HZ滤波,输出后端是电压跟随器。
电路说明:
    图中电路,前端是一RC滤波(R2C1),中间虚线框内描述的是模拟开关在接通时候的内部电容C2和电阻R1。后端是负载电阻RL.
问题根源:
    前端RC滤波要求是1/2/5HZ,主要用于测量应变信号,所以在这里电阻值是比较大的,例如图中所提供的电阻和电容是用于1HZ低通滤波,在这里就要求后级负载电阻的值比较大,那么才基本上不在电路中受分压的影响,但是后级负载电阻RL比较大的话,那么回同模拟开关中的C2一起产生尖峰,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RC能够保证,同时又产生尖峰且不让信号衰减。
介绍下这个项目:
   项目要求从64KHZ~1HZ分段做滤波,我是半路开始接触这个电路的 ,前期设计由别人完成,具体她是这么考虑的我就不太清楚了,至少从这里看出她没考虑模拟开关的特性,因为我在接手的时候负载电阻都没有。

网友A:
模拟开关?怎么等效成那样?

楼主:
描述错误重新说一下

图中所等效的模拟开关是在断开时候的等效图。模拟开关一共8路输入,公共端输出。

楼主:
时间关系,我不能时常来查看,还请各位原谅。

网友B:
最好在滤波输出端加一级电压跟随器

这样输出电阻就可以用得比较小,同时可以避免通道间的串扰。

楼主:
awey 方法确实不错

不过现在PCB都已经定性,如果没有其它补救措施,那么我也无能为力。给老大打个报告,改版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