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Converter 续流管问题

楼主(2008-01-24):
DC-DC Converter 续流管虚焊,使输出电压偏大,在热机时候烧坏4PCS板子.
不知道各位在DC-DC Converter 的输出有没有加过压保护?

网友A:
这个虚焊,与保护如何联系起来?

要点功力才能回答,俺不行

网友B:
请问楼主能发个典型的DC-DC Converter电路图么?

网友C:
继流管开路几乎是灾难性的故障

后果是开关管击穿-->输出几乎等于电源电压,对于高变比BUCK供电的负载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灾难。

还好,目前的工艺可以保证焊点的可靠性,本人基本没有发现过这种现象。

如果LZ做的是给卫星供电的电源,可检测开关管输出的谷值电压,低于-1V即保护即可,另外记住多模块冗余供电哦(杞人忧天法)

网友D:
为什么?

为什么续流二极管开路的时候输出等于输入了?明白的人给解释一下。

楼主:
to ic921

 保护就是针对虚焊时,开关管输出电压偏大.

网友B:
请问

为何DC-DC Converter 续流管虚焊,就会使输出电压偏大?

网友E:
他的意思是开关管会被击穿

网友B:
那为啥续流管虚焊会导致开关管被击穿呢?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虚焊了,就是虚焊了,没办法保护

除非使用双续流管,可是,如果是有一个击穿短路,恐怕也是没治的。故障可能性增加。

网友F:
“为啥续流管虚焊会导致开关管被击穿呢?”

看电工学(电路原理)里面自感电动势那部分,普通物理教材中也有讲到。

网友B:
还是不太明白

如果有典型的DC-DC电路看就好了。知道续流二极管的位置。

网友G:
电感升压

网友H(2009-12-09):
建议你加保险丝.
我烧过SS34,然后MOS直接击穿,然后烧了保险丝.
然后就换了保险丝,上去就烧.还好其他东西没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