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流检测求助

楼主(2008-01-25):
想检测范围为0.3mA~10mA的直流电流,没有很好的电路方案,还请大侠帮忙!
先谢谢了!

目前知道的方法有:
1.电流末端流入到电流/电压转换电路。(准确,但不全适用被检测电路)
2.在被检测回路中串入一电阻,采集电阻两端压降。(适用所有被检测电路,但串入电阻怕影响被检测电路的准确性)

以上两种还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A:
两种方法本质是一样的,都是采样+放大。

楼主:
是否有好的电路

请指点小弟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B:
dd

电流不是很小用电阻就ok的

楼主:
谢谢留帖

检测范围为0.3mA~10mA  直流电流

楼上大哥用电阻可以吗?
后续运放有好的推荐吗?我申请了MAX4172

网友C:
关键是看对被测电路的影响来评价的

比如:

1.5V电压加1.5K的电阻  与  15V电压加15K的电阻  电流都是1mA

如果都用500欧的电阻串在电路中测电流,对第一个电路影响很大,而对第二个影响很小。

网友D:
请问

若使用“电流末端流入到电流/电压转换电路”的方法,为啥“准确,但不全适用被检测电路”呢?
能举个例子么?

楼主:
谢谢

To 6楼:谢谢你的指点,明白不少,在做相关实验

To 7楼:我的电流/电压转换电路是单点接入的,测试的电流不像电流表那样两点接入那样灵活、适用范围广,只能测试些接入到地的干路电流,不知道我说的清不清楚?

网友E:
放大~~~~~~

www.hj-ic.cn

网友D:
还是不太明白啊

楼主可否画个示意图?

网友F:
个人理解,不一定准确

1.电流末端流入到电流/电压转换电路。(准确,但不全适用被检测电路)

这种做法是直接检测电流信号,所谓的不适用所有被检测电路的意思是,电流的信号有可能从mA到A级别,得具体分析输入信号的参数。

2.在被检测回路中串入一电阻,采集电阻两端压降。(适用所有被检测电路,但串入电阻怕影响被检测电路的准确性)

这里是先把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在进行处理,但是这个电阻的引入,有可能对信号源有所影响。

网友G:
回7楼 gundamggg

“电流末端流入到电流/电压转换电路”理论上没有电压降,不影响被测电路,故“准确”。不过被测电流不能大于运放所能够输出的电流,即使运放加扩流,充其量不过安培数量级,几十安培几百安培很难用这种方法,而且运放存在动态响应速度问题,所以“但不全适用被检测电路”。

网友D:
谢谢maychang大侠

平时都是接触mA级的电流信号,这样想问题的视野太狭窄了,今天还要多多思考啊。

网友H:
那个痴人说 得很好啊!

另,源阻抗、电压得交待

网友I:
re

n多条件没说

传输距离,信号源特征,精度。。。

网友J:
据说有一种霍耳电流传感器

可以在不增加电路电阻的情况下,测得直流电流值。
如果电流小,可以多饶几圈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