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识别串口线上的RXD,TXD?

楼主(2008-01-25):
我有一根串口线,引出4根引脚:VBAT,GND,TXD,RXD,我可以用万用表测电压识别VBAT,GND,但是另外2根线哪根是TXD,哪根是RXD?可以用万用表或者其它简单的方法测出来吗?

网友A:
能测出负电压的是被测设备串口TXD线。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是的,空闲时TXD输出-12V左右

网友D:
没说明是什么总线也知道电压?

网友E:
RE:

TXD、RXD分别对应的是PIN3和PIN2,串口线具体定义:
Pin   Name     Dir Description
1       CD          Carrier Detect
2      RXD         Receive Data
3      TXD         Transmit Data
4       DTR       Data Terminal Ready
5      GND       System Ground
6      DSR      Data Set Ready
7      RTS      Request to Send
8      CTS      Clear to Send
9       RI        Ring Indicator
注意,以上定义只针对电脑的串口接法,与电脑连接线的另外一头是将PIN2和PIN3交换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