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和TL074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1-25):
(无正文)

楼主:
S1

S1是一个光电池

网友A:
型号不一样

其余的见Datasheet。

网友B:
LM324允许输入到电源负甚至更低一点

网友C:
同意4楼

LM324允许输入到 -0.3v,而TL074C只允许到 0v,而你的应用又要负输入,因此就不正常了。电路也有不合理处。

网友D:
怎么这么用,还是加个负电源吧

楼主:
指点啊

指点下,哪里不合理啊?

网友B:
5楼 xuyaqi 已经说过了